联想IB250MH主板维修经过附亮机原版bios

楼主(2025-06-04):
朋友拿来一台联想扬天t4900d的主机,内存报错,更换内存无果,于是开始了折腾之路,论坛下载了3种bios,第三次直接插电无反应,测量发现桥发出的SLP_S3#
信号异常,
于是沿路测量,整条线路电阻阻值均正常,心里纳闷难道桥挂了么,但是不对呀来的时候可以启动并且还报内存错误,总不能刷两个bios把桥搞坏吧,遂将bios芯片取下上电,这时候再测量SLP_S3#发现信号是有的,随后放弃主板继续折腾bios,找料板拆一个一样的bios刷进去我备份的bios,搞上之后,开机了,可笑不可笑,

附上亮机bios,我看论坛好多这个bios都不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这个bios是原厂的bios,不支持8代9代cpu,主板图如下

望周知。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用料板上的BIOS芯片,然后刷进你自己的备份的BIOS文件,就可以了?那是原板BIOS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用料板上的BIOS芯片,然后刷进你自己的备份的BIOS文件,就可以了?那是原板BI ...

是的呢~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