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TX9 3070 跑分低,显卡功率起不来

楼主(2025-06-03):
更换了电源供电芯片,功率检测芯片,以及外围电路,没找到头绪,CPU跑分正常,显卡功率起不来,鲁大师稳定在30FPS,找不到方向了。电池正常,电源更换了大功率还是一样没变化。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异常锁屏

网友:
可以测一下供电是否缺相

网友:
测供电和检查 功耗监测芯片

网友:
或者换个系统和驱动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挺挺不错的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测总线 你会收获

网友: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相电压

网友B:
50多W就提示撞功耗墙,似曾相识的故障。建议查下AC端输入检流电阻到充电管理芯片之间的通路是否正常,曾经见过多次这个机型因为腐蚀有一根检测信号线过孔失效,导致充电管理芯片认为前端AC功耗已经超过预定值,从而限制独显满血跑。

网友:
小白路过,这种高端的问题只有高小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多W就提示撞功耗墙,似曾相识的故障。建议查下AC端输入检流电阻到充电管理芯片之间的通路是否正常,曾经 ...

感谢大佬指定,充电管理芯片附近确实有腐蚀,找到结果了回复你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温控 功率检测 供电 重点查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总线 你会收获

不知道大神说的是那条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神说的是那条总线

PCIE有1X-16X,如果总线1X通的也会正常显示,但是性能只有1X的性能,如果后面的X2-16都要测,用万用表测总线上的电阻即可,正常误差不会超+-2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打打核心供电的波

网友:
不知道大神说的是那条总线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部分,是不是满饱和导通,另外,最好机器凉透,迅速开机示波器跟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标记下.鞥待结果

网友:
小白路过,高端的问题

网友D:
这种可能是哪个信号不对,接了电源也被认成电池模式了吧。只接电池看下。显示pwr ,理论上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D:
查一下,AC_DETECT这个信号。还有AC/BA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有1X-16X,如果总线1X通的也会正常显示,但是性能只有1X的性能,如果后面的X2-16都要测,用万用表测 ...

PCIE总线会影响不认独显吧,会影响功耗吗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芯片那设配器检测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能是哪个信号不对,接了电源也被认成电池模式了吧。只接电池看下。显示pwr ,理论上就是供电问题

电池跟电源都一样,跑分低,跟另一台不插电池的跑分一致,说明是电池检测部分,可惜没有电路图,大概测了一下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AC_DETECT这个信号。还有AC/BATL#

这两个信号都查过了,正常的,现在的跑分就是跟没装电池一样,但是电池装进去充放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多W就提示撞功耗墙,似曾相识的故障。建议查下AC端输入检流电阻到充电管理芯片之间的通路是否正常,曾经 ...

说的有道理   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客户   处理器发热量超大 就是用改前段AC检流电阻的方法  限制CPU的功率  才控制住CPU的温度  当然 性能也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