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ti不读BIOS,认卡的问题

楼主(2025-06-03):
全板电压正常,5V  1.8V  显存1.36,显存基准电压2v,NVVDD:0.75V
BIOS,对地阻值正常,拆掉BIOS,测12 56pin  的GPU通讯对地阻值正常。

但是显卡报43,只能通过集显,查看显卡43,用GPUZ查看发现,无BIOS信息,显存0,GPU频率0。
初步判定,卡不读BIOS导致,但是该测的都测了,没思路了,除了换核心了。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我也遇到了,可能是bios刷的不对型号了.

网友:
先测BIOS供电正常不?波形也测一下。然后换个BIOS芯片从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