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小主机刷联想BIOS问题

楼主(2025-06-04):
众所周知,nec用的也是联想主板,甚至BIOS文件的md5也一样,客户要把一批机子的nec logo刷成联想logo,我尝试了整个BIOS芯片全擦,然后写论坛上联想的BIOS,开机还是nec的logo
有谁研究过没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双bios架构a

网友:
在主板正面,有6个识别电阻,分别对应是NEC还是LEN,以及M720Q/M920Q/M920X,按照这个图纸修改可以识别M920X,图中的是M720Q的电阻分布,如果你的NEC改成图中的样子就变成M720,把红色R151移动到绿色R157就可以运行在M920X模式。焊接第二根NVME可以识别一个SATA。当然要,补一些匹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