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超微的C7P67怎么上 M.2

楼主(2025-06-04):
看见别人的P67能上 M.2 固态硬盘,正好本人有块超微的C7P67,手里有块三星的 M.2,也想通过转接卡上 M.2 ,但买来转接卡装上 M.2 进Windows 10 系统看不见,进 Windows 10 的 PE 也看不见,想刷 BIOS 但不知道超微的 BIOS 怎么刷,希望有高人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我看了下网络的安装视频! 这个是要预先装驱动的!其他另讲! 可以在PE里面注入这些驱动!怎么注入?直接点安装驱动,在pe里装的驱动会被pe系统吸收!不会装在C盘,所以先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这个pe模式就能测试出来了!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那就复杂了!可能真的和硬件的bios有关系,那这就复杂化了!最好看下别人的同型号怎么装的!

网友:
预先预装这个PCI转接卡驱动,不是你开机装!而是系统安装前就要注入驱动!你盘都认不到,怎么进入系统装?所以同理可得!你在PE系统下就必须要测试驱动问题,并且一定要认到盘!PE都认不到,那你还想进系统?想屁吃呢你!

网友A:
不管怎么搞!怎么DIY 魔改!PE模式下必须认到盘!要不然怎么分区?怎么装系统! 后期怎么维护? 这个头痛问题必须第一个解决! 而不是解决怎么进系统!那都是次要东西!!!!

网友A:
英特尔6 7 8系芯片组修改BIOS支持

PCI-E X4 NVME硬盘启动方法
通过PCI-E转接卡安装NVME硬盘
准备工具软件:MMtool,通用NVME启动模块。
打开MMtool
英特尔6,7,8系芯片组BIOS添加NVME启动模块方法
点Load image打开想要添加模块的BIOS文件,修改好后!刷写bios!
迅维里就有教程!不过刷写bios属于危险动作!bios错误会开不了机的!刷写可能还要工具!比如刷写bios存储器!小白肯定是不能学他搞的!虽然修笔记本和电脑的人经常刷写bios,但是他们一有专业工具!维修台!二有经验!三。一个个老油条,老江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6 7 8系芯片组修改BIOS支持

PCI-E X4 NVME硬盘启动方法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搞!怎么DIY 魔改!PE模式下必须认到盘!要不然怎么分区?怎么装系统! 后期怎么维护? 这个头痛问 ...

是的,这个思路不错,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是不是要改下硬盘分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改下硬盘分区模式

看上面的几个帖子,与硬盘分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