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触发一下就停。。

楼主(2025-06-04):
故障:触发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有时候直接不能触发。
查IO绿线5V,触发时3.3V有拉低,但5V不拉低。
于是查SLP-S3  无电压, 复位电压有3.3V。
电源,内存和CPU都换过,无济于事。
于事干桥。吹了点焊油,吹了几下,亮屏。

网友:
H81吹桥好,怕是会返修啊,

网友:
H81一般自己在桥上加一个小风扇。。

网友:
其实这块板是网上买的二手。结果拿出来用,一会儿就挂了。放太久了,也不能找卖家了。闲鱼上的二手东西真的不能乱买。

网友:
才换了一个h81南桥,没钢网,手动摆球,累死我了

网友:
于事干桥。
桥温度挺高,真怕虚焊。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晶振有问题,一般H81的桥很不容易脱焊的

网友A:
现在干桥,还有手工的吗

网友:
还是拆下来重新值锡稳妥一点

网友:
关键H81主板也没多钱啊 从搞一下还不够手工费的呢

网友:
H81的桥一般加焊很难用的稳定

网友:
空焊修好保修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干桥,还有手工的吗

我没有买BGA工作台。  根本没业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