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 5410 电池正常 充电器插上短路

楼主(2025-06-04):
简单明了不墨迹

网友:
AC转换肯定有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应该主板故障啦

网友:
公共端前面出问题,应该是电源口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重点查一查

网友:
烧鸡大法还不赶紧用上! 要么芯片大短路!要么电容!还会有谁?电阻不可能短路,电阻要么接通,要么开路

网友:
就是PC4404 电容啊

网友:
发财电容  祝愿所有同行每天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A:
烧鸡大法,找到妖孽

网友:
以为是充电电路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找到妖孽

电容不是明显裂了嘛还烧啥

网友:
难遇的发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