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F3000E 不认M.2硬盘

楼主(2025-06-04):
机器型号:UXF3000E机器版号:

机器故障:加电不亮机!!!
处理过程:刷BIOS 后机器可以亮机,但是不认硬盘。

原机备份不亮

UX363EA R**.0.bin

亮机不认硬盘

网友:
哪位师傅知道怎么解决吗? 在线等!着急!:'

网友:
BIOS有问题  找原厂的就行了

网友:
几代的cpu

网友:
找个会改BIOS 的给你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BIOS的问题,用原机ME或者刷一个合成过的BIOS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用原机ME或者刷一个合成过的BIOS就能解决了

谢谢, 回复 我也感觉还是BIOS问题  。 合成中。。。。。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换BIOS吧,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得刷BIOS,多试几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回复 我也感觉还是BIOS问题  。 合成中。。。。。有结果告诉大家

OK  如果有搞不定的BIOS V我

网友:
买个工厂bios 替换me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
多换几个bios吧,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试过惠普的 用u盘升级下官网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这个,拿你亮机那个改了下ME

感谢!客户着急拿走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