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什么取下来呢

楼主(2025-06-04):
指的是测主板某一元件的对地值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也是用电压去测量的,不取电池,电池的电会承载这万用表的电压去测量,就好比你平时走路是5码,你要是在火车上走路你的速度不是变成了300码?这个值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