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433

楼主(2025-06-04):
收到一个笔记本不开机不触发,加电上电掉电19v,3v5
v后续电压一直蹦,直接加19v上去触发上电开机,主供电芯片应该是正常的,难道是升压芯片坏啦。有点搞不懂有人碰到过吗,主控芯片bq25710

网友:
直接给公共点加个19v电压会转换成2v左右的电压cpu供电
sa,gt都正常,会跑在四百多到五百多一会之后掉电到270卡死不动,板子u内存,

网友A:
看一下TYPEC1_VBUS跳不跳,平转平的玻璃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TYPEC1_VBUS跳不跳,平转平的玻璃芯片也容易坏

断开la5075b芯片3v5v就正常了,这个是1.05,1.8,vddq1.2的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但是不用升压电路供电直接供电会出全部电压,但是跑一会就掉到270了,卡那边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TYPEC1_VBUS跳不跳,平转平的玻璃芯片也容易坏

拆了短接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