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黄伟达1050,帮个忙

楼主(2025-06-04):
麻烦看看这个电阻多大的。
我手上这张电阻掉了,图是闲鱼上找的

现在能显示驱动安装成功,没代码,不显示,gpuz不显参数

网友:
本贴只有楼主可见

已经修好,换10k不行,换1k不行,换33欧后代友码43了。接下来有手就行,有大佬可能会说本来就显存问题你在这瞎折腾。

网友:
此帖只有楼主可见
已经修复,没有这个电阻能装驱动,不显代码43 ,测显存测不了。已经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没有呢

网友:
修好了,100k 10k 1k慢慢试,最后换0

网友:
黄伟达啊~~~~~~~

网友:
这就是 GTX750 的GPUz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