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14不显示

楼主(2025-06-05):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们           版号是LA-L381P,开机无显,各电感都有电压。电流可以到3.6左右,然后掉到1.6左右,一直重复。大小写灯不能切换,开机键的灯会亮两下黄灯,然后也是会重复。连续遇到两台了都没修好,痛苦啊
      顺便把测出的阻值照片发出来

网友:
LA-L381P与LA-382P差不多

网友A:
刷过BIOS吗   不插内存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吗   不插内存什么样?

和内存没关系,BIOS已经刷过

网友:
这个外星人有没有带EC的键盘转接小板?曾经修到过一台,需要接键盘转接小板才能开机,因为这个小板带一个EC芯片

网友B:
X14直接换屏线,屏线爱断,这个机器不识别屏外接没反应,键盘灯也不会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坏屏线的,外接USB键盘看,键盘大小写却换正常不

网友:
没有图纸的板子很难修

网友:
直接换屏线  有惊喜

网友:
没有图纸就只能看师傅的维修经验是否丰富了

网友:
屏线通病 换了就好了 线坏了就这动静 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4直接换屏线,屏线爱断,这个机器不识别屏外接没反应,键盘灯也不会亮

遇到过,换屏线

网友:
你这这么多0欧的电感 驱动波形正常码?

网友:
难搞啊难搞

网友:
这型号检测屏幕不通过,电流跑不起来,电源指示灯报错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评论,换屏线就好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
高手多,又乐于助人,多好的平台!

网友:
外接显示屏线

网友:
学习了 外星人x14掉电 电压都正常 屏线问题。: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