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pa

楼主(2025-06-05):
来了个联想小新air14不升压的待机0.076两个口一样,主供电5v,充电灯一直橙色闪烁,看着像是没认到电池,换了n个tps65994毛病一样,还是不升压,这个板子是不插电池:不升压吗?nb6287a_pcb_mb_v4
,接口焊过了,下边有黑胶应该不会虚焊,试过两边反着插毛病一样,四个mos管都不短路

网友:
已修复,没图纸空闲的时候到处查,typc保护转换芯片拆了短接故障一样,示波器查了查了cc总线波形通讯正常,升压芯片跟ec通讯的ec-sda  ec-scl   ,波形正常,就是不升压,把升压芯片拆了一个一个量脚位看看连到哪里去,参照别的65994
图纸查找工作条件最后发现acin2应该是3v结果只有1.1,看另一个图纸是经过一个保险电阻,给芯片供电的,下边有个100k的电阻限流,找的图纸上显示没装,经过测量正在修的板子装了保险电阻变质形成分压,把下边的限流电阻拆了,加电,电流刷一下就上去了,装机测试开机正常,没图纸真难搞,还是qfn封装的,看不到引脚,升压芯片换了一堆,结果就是一个小小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