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Q8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5-06-05):
版号LA-7912P-R10
在看师兄们的案例,有个案例是掉电保护,适配器隔离管换了两个都没有效果,后面把这个PQ8拆了就不掉电了。没看懂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进来的电,正负反了的话,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的电,正负反了的话,想一下

会导通,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
控制PQ10导通的,体二极管漏的电压就可以导通PQ10了

网友:
图纸上有英文写着:for reverse input protection    反向输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的电,正负反了的话,想一下

这波又学到了

网友:
拆了也问题不大

网友:
又学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
保护电路,拆了也能工作

网友:
学习了,才知道这个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