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脑单电池不触发改电路

楼主(2025-06-06):
联想15alc7,板号nm-e541
故障表现为:插充电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可以正常充电,开机以后拔掉电源不会关机,可以正常放电,可以重启,但是只要关机了,单接电池按开关不触发,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做了所有排查,最后确定是ec本体不良,it8227vg-256,配件贵而且也没货,还是带程序的,同行机报价低,直接改电路。这个只适合手动抬高acin后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方法。不保证所有机型有效。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按住开机键,开关这边的on/off信号由3.3v拉低到0v(ec那边还是3.3v,因为我已经切断了),然后on/off经过r5电阻把pnp的q1三极管基级拉低,ce级导通以后,把acin置高,欺骗ec已经插入电源适配器,让其做好待机准备,然后经过r3和c1组成rc延迟电路,导通q2这个n勾道的mos管,ds导通以后,连通ec这边的on/off和开关这边的on/off信号,这个信号就被拉低,ec检测到on/off为低电平,就开机了。

原机设计的r1电阻一头是直接连到ec的,因为单用电池的话,acok是被充电芯片对地的,所以必须在r1到充电芯片之间切开后串1个10k的电阻也就是r2。这样即使充电芯片拉低acok,在q1导通的时候,由于r4的电阻只有r2的1/10,acin也可以得到一个符合的高电平,ec才能正常识别,q2也可以完全导通。

R6电阻的作用只是起到泄放作用,不要也没什么多大影响。

松掉开关以后,由于on/off又置高了,以上电路就相当于不存在了,所以是没什么影响的,就是按开机键的时间要比正常多按个0.5秒这样,其他没任何后遗症

改完以后,按开机键的时候充电灯会亮一下,松开就灭了。

右边r3开始的电路必须要,不然acin和on/off没有时序的话,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