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工控主板,上电指灯一闪一灭,反复启动,一直开不了机

楼主(2025-06-06):
J1900工控主板,上电指示灯一亮一灭,反复启动,一直开不了机。但是用风枪稍微加热红色的这个区域会开机,开机后不会自动关机,但这个区域凉下来,就又会不开机,再加热又会开机,这是什么问题?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明白楼主加热红区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加热红区是啥意思

就是用热风吹或用电烙铁按在这个区域加热,就能开机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红色区域应该是内存1.35V~1.5V供电的晶片,当反覆上电不开机的时候,直接测量旁边的大电感(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否正常稳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一下这颗供电IC的PG输出是否正常3V~5V?
如果都正常,代表跟这个红色区域无关.可能要重植J1900(图片看起来已经换过多次了)

网友:
换下红色  原器 件,不行,就查芯片脚图,量波形,及电压

网友(2025-07-23):
我有一台ITX的,换内存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