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本 单bios b490 卡logo

楼主(2025-06-06):
已经拆晒所有外设 bios也刷过
能触发 能显示logo  在开机瞬间比如按个f12 画面显示进入boot menu( 按esc 显示自检)  但按什么不会跳转
外接键盘开机瞬间 按数字键 大写键 相应灯也会亮起 但过2-3秒后再按没反应了 感觉就是完全死机  按电源键持续15秒,可以强制关机
一开始以为外设的问题,但现在所有外设已拆

放一段时间  然后开机会提示 coms 时间错误之类  自动重启  又会卡logo

如果你安装了电池并且有电(非主板)出现提示错误这个画面时  会提示可以按F1 或esc
这时你按F1 会进bios 也能设置时间 保存后 又卡logo了
如果按esc 可以启动硬盘之类 如果没有安装硬盘 就会显示一个boot menu   bios  诊断 之类
可以进入诊断选项  内存之类的检测都通过 但退出重启又卡logo

放一段时间  又周而复始

主板电池已经换过 bios也刷过 外设全拆 只连显示器 开关排线也没接 通电自动开机(拆下电池的情况)(这个有点奇怪)

电池能正常充电,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插电源不会自动开机
图纸也下载了 单bios u6001
联想B480 B490板号LA48 MB11264-1M.pdf
感觉对得上 虽然图纸是双bios
但没有思路阿 求大神们指导下  感觉没有读取到bios的内容
不胜感激

网友:
漏了一个提示
显示  coms checksum bad

网友:
有没老司机指导 我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