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换桥后没声音

楼主(2025-06-06):
原本的桥是短路了 ,换后开机都正常 ,但是识别不了声卡 ALC293D的声卡 ,刷了bios一样 测试声卡HDA_SYNC ,HDA_SDOUT,HDA_BITCLK.这几组信号到桥阻值正常,但是上面都没有电压 ,请问没3.3v电压正常吗 。也没有发现有上拉电阻到3.3v,是换的桥有问题吗

网友:
机都不开 怎么会考虑是换桥之后才没有声音的 不要被误导 一直想桥的问题  抛开桥直接去从头到尾查声卡的条件

网友A:
蓝天的板最好不要换工厂版本的桥 买一个全新正式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板最好不要换工厂版本的桥 买一个全新正式版本的

我换的是淘宝买的测试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