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适配器中间针电阻阻值大全 维修 不开机 bios

楼主(2025-06-06):
联想适配器中间针电阻阻值大全 维修 不开机 BIOS

网友A:
你说的是方口电源吧, 上面的电阻做在适配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方口电源吧, 上面的电阻做在适配器里面了

如果是没有适配器的情况下,用可调可以二次操作,有一些客户就寄笔记本过来,充电器都没有,同行就单寄主板

网友:
试过了吗。。??管用不

网友(点评):
肯定啊,而且都做有模拟器了,直接可调就可以开机,有需要模拟器的联系我

网友B:
这是到电源的阻值,之前一台换了EC插230W电源报错,300W反而正常,不知道是EC程序不对引起的,把主板检测脚750的电阻换成600的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到电源的阻值,之前一台换了EC插230W电源报错,300W反而正常,不知道是EC程序不对引起的,把主板检测脚 ...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不是太准 只能参考

网友:
已经在模拟器上面实现了

网友:
HP 的 有没有

网友C:
戴尔的 电阻有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待遇到再改造一个头

网友:
直接找我拿模拟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 电阻有没有

直接找我拿模拟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到电源的阻值,之前一台换了EC插230W电源报错,300W反而正常,不知道是EC程序不对引起的,把主板检测脚750的电阻换成600的搞定

中间对地电阻值不匹配(可以试更换不同电阻试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 电阻有没有

焊个可调电阻试机。

网友:
谢谢啦,有需要适配器的找我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个可调电阻试机。

DEll的好像是用一个芯片的,不是电阻,淘宝有卖,我测机的用330瓦的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