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讯景RX580显卡,5V输出只有3V

楼主(2025-06-07):
显卡不识别,测试电压,12,3.3,正常,5V没找到,找到一个BM1117 ADJ,输出只有3V,难道是这个东西故障了?
显卡
不识别

网友:
业余维修真麻烦,手头没有图纸,摸黑搞,好在搞好了!
5V稳压芯片故障了,淘宝一个0.6元,换上就OK了!

网友:
直接换应该最快的思路

网友:
测分压电阻,正常就换芯片;效率就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