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A-A341P 待机短路

楼主(2025-06-07):
联想  LA-A341P  待机短路

1.打值发现3V LDO短路,一路追查到EC短路,

2.烧机EC直接发热破个小洞。

3.网上说这个EC带程序,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4.待料中……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的是CPU供电电感前端

网友:
EC已更换,程序未刷,开机待机电流0.011后秒掉到0.000.
测待机电压:3.3已正常

网友:
费了九牛三虎之力,花2小时终于读写成功,
但插电还是不开机,应该还有别的问题。

KB9012 #ISP_LA-7981P REV 1.0.BIN

LA-A341P REV1A_KB9012QF_A4.BIN

W25Q32V@SOIC8_LA-A341P U8.BIN

W25Q32V@SOIC8_LA-A341P U8.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25Q32V@SOIC8_LA-A341P U2022.BIN

W25Q32V@SOIC8_LA-A341P U2022.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又刷了个网下别人测试OK  BIOS还是一样

ZIPS1 LA-A341P REV.1A EC.bin

ZIPS1 LA-A341P REV.1A 南桥.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的是CPU供电电感前端

这位朋友真优没,都不触发到哪里去测CPU电压。

网友:
RTC 正常,32.768正常

网友:
认真看CPU黑胶已经被上家扣掉了,应该上家热风枪吹过CPU.
初步结果:
依据时序,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出SLP_S5--S3#信号,RTC 32.768都正常,PWRBTN#正常,EC待机,EC_RST  1.8V
ACIN LID  开关信号  3 5V线性及PWM, BIOS
综合以上检测数据及二修机的特征,CPU虚焊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W25Q32V@SOIC8_LA-A341P U2022
这是原机数据。

W25Q32V@SOIC8_LA-A341P U2022.BIN

W25Q32V@SOIC8_LA-A341P U8.BIN

网友:
PM_SLP_A#没有输出,
RSMRST# 3.3正常

网友:
怎么样了大佬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板如果烧EC,又烧CPU ,就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杨长顺:修,往死里修,必须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