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A58ML V7.0 不亮机

楼主(2025-06-07):
映泰主板A58ML V7.0 风扇常转 键盘鼠标不亮 无显示 cpu 桥都有温度 bios刷了2个不行 按压桥不行
PLTRST#有3.3v
有没有可能是桥挂了???
还是其他问题请指教  感谢

网友:
你这个pltrst#的测量点是哪里?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与内存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与内存有关

内存换了2个不行

网友:
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