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判断一下,我该怎么办?

楼主(2025-06-07):
一台啤机主板,型号AR-B9673 V1.1,开机卡在DOS启动部分,好象是HIMEM.SYS加载640K以外扩展部分内存时地址错误:0060B766h,我以为是电子硬盘问题,换了个新硬盘,也是一样,大家看下是不是板载内存颗粒坏了不?4颗,型号P2V56S400BTP,为4Mx4BANKx16bit,不好买,有没有其他的型号代替呀?
另外,有高手能否确定是4颗中的第几颗坏了也中!谢谢你了

网友:
我已经搞好了,在config.sys中的himem.sys命令后加上/testmemff,在autoexec.bat中的run user改为user,保存,退出,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了几天又不行,于是上网购来4片同型号的内存颗粒,一次性全换掉,终于OK,欢快的D一声响过之后亮屏

网友:
我嚓,古董机,D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