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奇葩故障

楼主(2025-06-07):
大神们,遇到个难题不知道怎么搞了。技嘉h310m的没插12v那端电源正常触发启动,测了核心供电前的所以电压都正常,插上12v供电按触发没反应了,又没短路。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那个管击穿了

网友:
CPU 12V短路??

网友A:
多数为管子软击穿,此时测阻阻会偏小很多,在电上的瞬间有短路,如果有热成像,可以在上电瞬间测到发热芯片,没有就只能一组一组拆下来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为管子软击穿,此时测阻阻会偏小很多,在电上的瞬间有短路,如果有热成像,可以在上电瞬间测到发热芯片,没有就只能一组一组拆下来检测了.

找到了,确实是管子不良导致,又没完全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为管子软击穿,此时测阻阻会偏小很多,在电上的瞬间有短路,如果有热成像,可以在上电瞬间测到发热芯片,没 ...

厉害厉害,必须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