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2141 MACBOOK PRO 插电没反应,不开机

楼主(2025-06-08):
客户描述:macbookpro拿来,按开机键没反应,插充电器也没反应。
检查:插充电器,一点电流都没有,拆开,有地方进夜腐蚀烧了,

维修:清洗,用刀片刮,烧了一个洞,刮开还是短路,短路位置如图

烧个洞,洞都刮开了,还短路,查看图纸,把电路相连所有原件拆掉,还是短路。查看点位图电路图发现PPBUS_G3H_SSD0_SNS短路,由电阻R5620阻值0.005欧连接G3H公共点电压20V转换而来,送给芯片U9580产生2.5V电压给硬盘供电,

PPBUS_G3H_SSD0_SNS板层短路了,想办法隔绝这个短路处,断开R5620,拆掉U9580,找找硬盘2.5V供电还有一路,直接从另一路硬盘2.5V供电飞线过来

装回去,不插电池,直接插充电器试一下,自动上电,屏幕亮了进系统了,不插电池有降频卡顿,电池插上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