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17859-1公共点短路,烧机找不到发热点

楼主(2025-06-08):
正常使用中突然黑屏,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使用可调电源,1v供电,大电流
没有发现发热元件,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短路撬一下电感看看是前还是后,然后再烧,大器件不发热,可以直接用3v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撬一下电感看看是前还是后,然后再烧,大器件不发热,可以直接用3v烧

这个是之前拍的 有点久了 忘记是用哪个万用表了 现在测量 大致差不多
就是cpu那3个 变7 7 10了

网友:
难道要把相关的电容一个个的取掉测试吗?
偏偏公共点相关的电容好多啊

网友C:
这种都是捡钱的活啊 楼主一看就是入行不长时间啊

网友D:
1V烧没发热可以加大电压烧 你电源多少A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是捡钱的活啊 楼主一看就是入行不长时间啊

不是专业的,小白一个 自己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烧没发热可以加大电压烧 你电源多少A的呢

没有专业设备,使用的是atx电源改的可调
加大电压到5v的时候 短路电流到3a了

网友E:
最好用可调电源!!!!atc直接烧坏了!有些是3V 5V 18V 供电,供电不一样的!要调!切记看电路图供电!然后看电路图把电感或者电阻 又或者公共点给他搞开路就以了!直接中间一道切!排除前还是后!然后再慢慢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可调电源!!!!atc直接烧坏了!有些是3V 5V 18V 供电,供电不一样的!要调!切记看电路图供电!然 ...

用atx电源改的可调 可以调电压和电流的
1楼附上了各个电感的二极值 应该是没有短路
现在发现短路的是公共点

网友:
你这图片值没有问题,不短路,这个板我前段时间修过2片。

网友:
测哪个电感有轻微的电压就是哪个击穷

网友F:
1v不行换3v  3v不行换5v

网友G:
摸摸cpu 有可能发热量小 被cpu散热片给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摸摸cpu 有可能发热量小 被cpu散热片给散掉了

所以 有可能是cpu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v不行换3v  3v不行换5v

已经试到5v了 电压拉低到0.几 电流到3a多了

网友:
散热片拿掉在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之前拍的 有点久了 忘记是用哪个万用表了 现在测量 大致差不多
就是cpu那3个 变7 7 10了

这不是你标记45的这个系统供电短路了吗,撬了看看吧,供电芯片和mos烧的可能都很大

网友H:
热成像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热成像看一下
最后还是电容短路
把cpu散热拆了 用1v烧机 使用自己diy的热成像
室温28左右 坏的电容34

网友:
热成像都能自己diy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排除CPU供电有没有短路,别串到CPU了

网友:
1V烧机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