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 2021 NM-D562独显供电

楼主(2025-06-08):
R7000P 2021 NM-D562独显供电开机会有然后掉,这个机器来的时候EC短路换完,就是独显会有一下,然后掉了,怀疑EC换的是不是有问题,也换过了,然后刷了下那个开集显的BIOS ,机器可以显示,但是会自动关机风扇狂转,这个机器围绕独显供电查了一圈,供电IC跟MOS都换过,条件也查了,无线独显供电对地0.3-0.4虽然很低但是应该也正常的,有没有大师指导下

网友:
独显不正常是会风扇狂转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