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天选3060显卡跑分低,

楼主(2025-06-08):
华硕天选3060显卡跑分低, 开机啥也不干,用GPU-Z查看参数功率显示600w,遇见两台了,都没修好,有没有大哥知道这是啥意思。

网友:
功率检测有问题 和神州之前的一样

网友:
功率检测芯片,查查周围的电路,更换芯片一般能解决

网友:
功率不正常 检测出错了.换功率芯片有机会好

网友:
修好了 这个电阻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