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DELL笔记本5480不开机 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5-06-08):
二修 找到一个电容短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9604-1-1.html#pid18857823
使用中突然不开机了,各电感二极值正常,发现公共点短路
使用可调电源1v烧机,找不到发热元件,接下来要怎么排查?

补充内容 (2025-6-14 16:34):
已经解决了,拆cpu散热器,最后用热成像找到的,室温28左右,坏的电容才34,手摸根本不可能

网友A:
公共点短,上大点电压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上大点电压烧啊

用多少电压合适?看资料 很多人都说用1v

网友:
1V5A烧。大电流

网友:
手上没专业的设备 只有一个atx改的可调电源
在1v烧机的时候 电流只能到2a 然后电压被拉低到0.几
5v的时候可以3a 也被拉低到0.几

网友B:
你可以借鉴一下我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借鉴一下我的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365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3460-1-1.html

这2个吗?看了下 好像和我这个情况不一样啊 我这个公共点短路

网友:
已经解决了,拆cpu散热器,最后用热成像找到的,室温28左右,坏的电容才34,手摸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