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台think X280 玄学的屏幕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5-06-09):
一台X280笔记本,换了我自己一块13.3屏幕测试能正常亮机, 因为原机是12.5寸屏幕我这里没有,后来订了两块原装屏幕换了都不亮 于是我找了一台机器测试了订过来的两块,确定订的屏幕都是正常的。 那奇怪了,X280亮的那块屏 测试时候供电都正常,开启信号正常,亮度调节信号偏低一点只有1.3V样子。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还要从哪个方面去查一下?

网友:
不太懂,等懂的人给你回答,

网友:
这屏幕和元件的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那就用你自已的13.3寸

网友:
这种是LVDS 的屏吧。你要确认是屏不工作,还是没有背光?

网友:
几个条件查一下,不难的

网友:
看是普分还是高分屏

网友:
蹲一下后续,最后什么原因给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屏码移过去没有

网友A:
裸板其它排线都没插测试过吗?

网友B:
第一检查屏幕19V 供电    第2  检查3.3V 有没有开启信号    第三 3.3V   ADJ  开机信号      下个图纸对着修  检查主板 保险 有没有  烧断开

网友C:
屏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D:
简单点,把调节亮度的信号倒数第八PIN切断了,直接接到倒数第九PIN上,缺陷就是不支持调节亮度啦

网友:
简单点,把调节亮度的信号倒数第八PIN切断了,直接接到倒数第九PIN3.3V上,缺陷就是不支持调节亮度啦

网友:
亮度开启都是EC控制的,看看调亮度的时候电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把调节亮度的信号倒数第八PIN切断了,直接接到倒数第九PIN上,缺陷就是不支持调节亮度啦

如果只是亮度调节,算是小问题了。。关键换了原装的屏幕根本连视频信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问题可能性大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其它排线都没插测试过吗?

屏线已经换过了。

网友:
机子多试一下其他的屏,如果都能亮,只能怀疑屏接口了!

网友:
有可能是分辨率不支持,外接显示器,设置合适的辨率,还不行的话。就是不兼容,屏幕程序需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检查屏幕19V 供电    第2  检查3.3V 有没有开启信号    第三 3.3V   ADJ  开机信号      下个图纸对着 ...

回复的很全面。我感觉是3V屏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