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5-06-09):
苹果A2141 PP3V3 和P1V2短路 烧鸡这个芯片发烫 图纸显示是 LBEE5ZZ1HP-049  位置:U3730

网友:
WIFI 蓝牙二合一

网友A:
这个拆掉不影响使用吧 自己外接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掉不影响使用吧 自己外接wifi

会影响,它接的是wif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影响,它接的是wifi

我意思是拆掉它  我不用这个wifi模块了,如果不影响开机就没事  我外接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拆掉它  我不用这个wifi模块了,如果不影响开机就没事  我外接wifi

那应该没事,你插一个PCIE的网卡或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没事,你插一个PCIE的网卡或USB网卡

好的 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跟苹果手机一样银白色的

网友C:
打磨开表面 里面有电容 大概率扣个电容好

网友D:
A2141 820-01700 我给你图纸与点位,你自已看吧

LBEE5ZZ1HP-049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rd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vr

网友:
淘网搜339S00609,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磨开表面 里面有电容 大概率扣个电容好

不是吧,早知道我就这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2141 820-01700 我给你图纸与点位,你自已看吧

谢谢 找到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