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不出cpu供电风扇狂转维修经验

楼主(2025-06-10):
版号:la-d821
接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开机风扇狂转电流只有270多,测了下主板电感阻值大致没有短路,测电压发现只有cpu和集显供电没出。
测了下IMVP_VR_ON有开启3.3v电压,旁边的vccsa有1v电压,直接去下个BIOS刷了上去,开机发现电流能上到800多ma。以为秒杀了,静等电流跑上去开机,结果等了十几秒,电流没上去反而掉到200多恢复原故障了,怎么回事?刚才800多的时候我都测到cpu供电有电压了,怎么突然又没了?
重新开机依然是270多ma,cpu供电不出,难道是cpu有问题主动关闭了供电,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关闭了cpu供电?
先把故障锁定在温控,cpu供电芯片检测和cpu之间,最后在考虑cpu。
刚好cpu供电旁边有两颗热敏电阻,先拆了看看有没有变化,拆完发现故障依旧,,,
看来要掏出示波器了,先重新刷个BIOS,在cpu供电出来的时候测电感前端波形,发现波形正常,那应该不是供电和cpu的问题,那问题来了,按照时序测了下集显供电电感前端,发现又变成270ma了,草,看来还得刷个BIOS,刷完BIOS发现集显电感完全没波,按照时序应该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去测内存,1.2,2.5,0.6供电都正常,但是smb总线没波而且电压偏低,万用表打阻值正常,换了条内存故障依旧,测电压发现异常,

内存这边电压只有1.3v,看来找到问题所在了,查了下线路发现到的地方不多,内存,cpu和这个转换管QC2和旁边的开机排线,排线早就拆了,肌肉记忆觉得是转换管QC2的问题,直接拆了短接1,6,3,4脚,发现上电后电压变成2.7了,但是依旧没开机。

看来判断错了,直接测smb总线的上拉,发现上拉供电+3VS只有2.7v,看来不用问解释了,直接找到二级转换管UZ2换掉,装机上电,秒杀!

网友:
附上原机BIOS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差点被带进沟里去查cpu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这种还行,要是信号就头疼了

网友A:
这芯片不换   直接短接也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不换   直接短接也可以把

不行,你看看时序再说吧,二级电压和待机电压电流需求也不一样,乱接会容易烧板

网友B:
供电偏低,,没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偏低,,没测出来吗

是二级转换电压偏低,不是待机,一开始没往这边想

网友:
这是算高效维修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不换   直接短接也可以把

短接测试可以,稳定还是找个芯片装上的好

网友:
技术扎实 给你点赞

网友:
按顺序,二级电压,内存的一些供电,cpu的一些供电,甚至独显 显存的供电。触发后查这些的对地阻值,与供电。后面是pg,时钟,复位,温控,bios,大芯片。

网友:
高手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佩服,这就是功底扎实,经验丰富啊,没有让问题的表象带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测试可以,稳定还是找个芯片装上的好

对,短接测试可以,如果代替芯片电路后期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
你的头像让我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