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K7CP6S 1.8V短路

楼主(2025-06-10):
显卡1.8v短路,不认显卡,烧鸡电流3A,烧不出来,没有思绪,感觉核心好的,先干显存吧,希望有惊喜!

网友:
1.8短路核心包走的

网友:
有些核心挂了也烧不出来,有的要烧很久才会烫

网友:
小伙子显卡挂了

网友:
显存核心一起换

网友:
核心包走了

网友:
显卡显存  一套带走了

网友:
显卡没走我吃了

网友:
如果是30系,大概率都走了。电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当集显用吧

网友:
1,8V短路包烧核心的

网友: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核心包挂  前两天修的一台R9000P  1.8V供电芯片供电脚烧糊  烧糊的地方刮开焊油处理好 飞线上芯片  1.8V正常了 但是后继转换的1.8V还是短路的 直接去显卡跟显存的  也是烧不出  烧了5分钟后  核心微微烫  装个大概也是能亮机 就是进系统后不认独显 直接风扇狂转 1分钟之内掉电    改了集显后  测试2小时没问题了  可惜客户一定要独显 没办法只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估计一套带走了,,,,,,,,,,,,

网友:
做实了,显卡显存一套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