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通电掉电故障

楼主(2025-06-10):
技嘉b85m接上供电风扇转一会掉电不转,测量全板上电供电,内存,内存辅助,桥供电,cpu辅助供电,到核心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一脚有方波,测量B10,3.3对地值只有30多,加电烧0.1a的电流,这种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测下1117LG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3.3 vsb的话 低。 +3.3v的话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1117LG的电压是否稳定

稳定,运行时也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有。。。

没有修好。查不出问题,没有思路

网友:
碰到过这种故障,没修好直接接换了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