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O 700-24ISH

楼主:
开机0.4电流  有时开   开机0.4就断电重启   刷机后正常

网友: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35024442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3924497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5602217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6270684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6690116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7193432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7867141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8325893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8789889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099332527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0003614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0674704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11387005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16000735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2058824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2813799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3317115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3862375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4323748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5207173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8056679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8940107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9398857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09904795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0405489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0866862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1330859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1876117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2586527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7591130898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