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外星人隔离电路电压测量记录

楼主(2025-06-10):
版号:LA-L611P

这机器要用330w才能开机,我用的240w不触发,待机公共点只有12v,

ec程序问题导致掉电到不过第一个管,瞬间3、5v电压已出

网友:
楼上有个刷屏的版主处理一下@花晨月夕

网友A:
CPU和显卡这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和显卡这么近????

和内存更近,不过他有4个散热风扇,散热压力应该不大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修改一下,我那个戴尔的大功率转换头应该是坏了,正常大功率头应该可以开机的

网友:
LA-L611P 没有图纸与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