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8500GM,上电0.133.不CPU供电

楼主(2025-06-10):
三星 8500GM 有的时候可以正常点亮。但有不正常的时候,上电0.133.不CPU供电,只出 VCCIO
我查CPU供电芯片 开启和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
ISL95855HRTZ-

我刷过BIOS.还是一样。给我一点思路

网友A:
vccsa呢?、咋不刷过BIOS看看

网友B:
这种可以加焊南桥看看,这个像40B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加焊南桥看看,这个像40B的桥

这个桥不是40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加焊南桥看看,这个像40B的桥

30W 或者2C4 40B没有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呢?、咋不刷过BIOS看看

先看图  bios已经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加焊南桥看看,这个像40B的桥

30W的,30W

网友:
单用电池试试能显示吗,有时候19V供电过载有电阻不良。电池供电低就有可能点亮

网友:
是不是虚焊,热一热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SVID查了没有?前置条件满足吗?

网友:
记得三星好几款都有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的,其他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三板斧上啊!

网友:
高手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把cpu几个供电复合mos全换了,还有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