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ga一个月没开机了,今天总算来活了,低温锡换中温锡

楼主(2025-06-10):
客户报修一个笔记本电脑,偶尔黑屏。一看主板型号,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了。
因为这个电脑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流程不能少,先报风险再维修,客户同意风险后再维修。简单来说就是修的不能开机了,也不能找我麻烦。

直接把CPU 拆了,这个打黑胶的太负责了(打这么多胶)。

取下CPU 后,因为是CPU 是撬下来的,电路板难免会有轻微划伤。把划伤的地方,先用绿油处理一下,再处理电路板上的锡。
植球,焊接

本来以为这么简单的事情,能一次过的。结果翻车了。电流卡在0.4不动了。在这里补充一下,如果电流0.2 ,CPU电压是预设电压,不是CPU 的SVID 电压。

没焊好。于是再加焊一次。这个电流就是不过内存了。

打开内存盖板,准备拆颗粒,从侧面反复查看,也没爆锡啊。仔细检查也没发现掉件。

检到了这里。

发现对地了,我还以为内存爆了,几个电阻,我都测试了一次,电阻都是0 欧姆的。
算了,把CPU 拆了重新焊,发现有3个点没焊上。

这种办公本,绝缘漆多次用锡带,容易掉漆,直接用烙铁处理一下焊盘,把芯片植个球。重新焊上。然后打值,没问题,接上电源,不会自动触发,找到电路板的开关位置,开机。看到电流跑起来,键盘灯亮了,装起来。

简单测试一下,就交给客户了。

总结一下,低温锡的焊CPU 的时候,内存盖板不要去打开,这样内存颗粒一般不用重植。低温锡在焊接前一定要对主板拍照,越清晰越好。以防万一掉件了。

 会员1088666100鑫豆2025-11-27 11:50
 会员1027880100鑫豆2025-11-15 13:02
 会员8473100鑫豆2025-10-29 14:13
 会员826809100鑫豆2025-7-25 16:34
 会员17086100鑫豆2025-7-24 11:12

网友:
就喜欢看你的贴子

网友:
这款我一般都是内存颗粒和CPU一起重做

网友:
分享的很清楚  加分加分

网友A:
也是遇到好多台,只有一台翻车的,内存也植了。就是没显示,0.7多。U焊点都是完整的,没有掉件。以为U焊坏了也换一个还是一样,难道板层问题。

网友:
报风险必须的,不然宁可不修

网友B:
昨天焊了个B660的CPU底座, 失败,主板故障灯都不亮,CPU供电不出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
一般全部一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遇到好多台,只有一台翻车的,内存也植了。就是没显示,0.7多。U焊点都是完整的,没有掉件。以为U焊坏 ...

有可能断线,这种板子很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是遇到好多台,只有一台翻车的,内存也植了。就是没显示,0.7多。U焊点都是完整的,没有掉件。以为U焊坏 ...

客户出的起价格的话,把内存颗粒也换了试下

网友D:
老哥怎么做到一个点不掉的,我的经常掉空点,有时候一片一片的空点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昨天焊了个B660的CPU底座, 失败,主板故障灯都不亮,CPU供电不出

CPU座子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一个月没开BGA,手生了哦。
这板子一般一次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出的起价格的话,把内存颗粒也换了试下

最后换主板了。之前遇到旁边的耦合电容掉也会不显示,后面对着料板看也没见掉件。所以直接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怎么做到一个点不掉的,我的经常掉空点,有时候一片一片的空点掉

带黑胶的多等20 到30秒再拆,不要急。黑胶高温会软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座子一般人搞不定。

是没利润,有些大的板子,风险还高。变形了,就焊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怎么做到一个点不掉的,我的经常掉空点,有时候一片一片的空点掉

掉的是空点,也不用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