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通病

楼主(2025-06-11):
LA-K321P通病,5V短路,坏一大片,但是基本修好之后都会出现待机休眠无法唤醒,有人解决吗,已经太多了

网友:
遇到过2个  有的进系统放一会死机,有的唤不醒。基本都是CPU 伤了

网友:
看见这本,5V对地,直接盖白布

网友:
看来我的运气很好,前几天也修到这个板号都一样的,换了10个芯片,好了,功能都正常。

网友:
你运气不好 修了很多这种情况 从未发现你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出5V短路的问题,CPU坏的几率有40%,如果CPU没坏,一般要换4到7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