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新笔记本要小心,今天修一台一万

楼主(2025-06-11):
修新笔记本要小心,今天修一台一万多的笔记本换屏,没换屏前外接显示屏是能看到里面的数据的,客户说硬盘有重要数据,心想测屏前需要反复重启,断电把M.2的硬盘拆下来保护起来,结果傻眼了,屏换好以后,装上硬盘后显示硬盘是空的,需要重新分区才能正常使用,惨烈啊,还好客户认识十几年了,重新分区重装系统交差了

,反复推理认为是bitlocker驱动器有加密引起的,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C:
那把原来的屏给装回去呢?

网友:
其实你不该取下来的,因为你取下来了,再装回去,监测到硬盘被取下了,所以如此,你不取就不会

网友:
这种事 遇到太多了 bitlock  刷bios  非法关机之类  都有可能激活    防不胜防  关键新款的机器 没有登录账号默认就开启的

网友:
听说win11 24h2版本是默认开启BitLocker的   现在做系统都要 提前看看有没有 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

bitlocker加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笔记本?

戴尔的,型号大概是G15什么的,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把原来的屏给装回去呢?

原来的屏装回去,用外接也是空的

网友:
应该是取下硬盘,开机几次,然后再装上硬盘,机器判断到硬盘曾经被移除,所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