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510M-T M2 V20电压分布及不上电维修

楼主(2025-06-12):
七彩虹H510M-T M2 V20主板不上电,测开关针有5V,BIOS芯片供电为0.178V,跑线找到3.3V待机芯片MP1475D,供电,EN都有,输出为0.178,更换芯片后开机亮机。此板基本上没有图纸。为方便大家维修。附上主板电压及阻值图,

网友:
主板供电也就那么几个的。

网友A:
有时候有没有发现,这种七彩虹和铭宣,虽然没有资料,但是基本都能修好,除了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有没有发现,这种七彩虹和铭宣,虽然没有资料,但是基本都能修好,除了桥坏.

可能他们的线路设计按公版来的,没有自己搞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