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不升压求助

楼主(2025-06-12):
版号LA_J871P Rev:1B,宏碁的电脑先上一张大图

主要故障:电池可以放电,插入适配器可以识别到,但是没有电流,用的还是电池的电(插可调电源看的电流,转接头用的也是正确的);
维修经过:拆机看了一下,电压没过公共点,公共点400多,没有短路,检测BQ24781的4脚ACDRV_CHG是0V(有时0.几V),ACDET-2.8V,REGN-6.07V,ACOK-3.32V(线性6V分压来的),都是正常的;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PQB4,短接第一个隔离管PQB3,4脚ACDRV_CHG是20V,还是不过隔离管;
PROCHOT-悬空,我给他接ACOK的3.3V给它也一样,不升压;

那开始换配件吧,如图,画圈的都是换过的,还是不行;

断开两个隔离管,直连过去,不接电池,是可以开机,维修到现在还是不升压,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A:
BQ24781        换了那么多,这个有没有换呢

网友:
晕,这也太不科学了,换这么多零件 ,换零件总得有充分的理由啊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81        换了那么多,这个有没有换呢

芯片肯定换过了

网友:
或许问题不在这儿

网友B:
功率检测参数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检测参数正常不?

这个没有中间针

网友C:
我觉得再检查的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行再换IC

网友D:
确定没短路的话,把升压ACDRV_CHG,链接芯片的电阻断开;判断下是拉低还是芯片没发出

网友:
充电芯片1,2脚那两个电阻呢?还有没断线吗?

网友E:
是不是外围。。。。。。。。。。

网友F:
都换了这么多了,也不差了那个电池充电上下管了,把它们拆了看看,看能不能用DC开机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小新的,5v短路,换了10个芯片,修好开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单用dc不过隔离保护,要用电池一起才会过,也可以充电放电,这时候再拔掉电池,dc不拔,这样子又过隔离了,也可以开机。说明一下,这个板不插电池单dc的话是可以有待机的啊,后面修好了也可以正明。如果电池彻底没电的话,麻烦了充又充不了电,机也不开,这个时候插上dc和电池,然后在那个电池接口加个12v电压,神奇了,可以充电了,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了,不过屏幕显示个低电图标。刚开始我也是围绕bq25710周围来修,也换了该换的还是一样,就是单dc不过隔离保护。修了很久也没有修好,后来发现电池耗电大,充满电关机过几个小时就掉了差不多一半的电,然后我就去查耗电大这个思路去修,待机时就那么几个东西,最后发现是ec的待机电流有点高,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在3v线性电压那里,给ec供电出加了个3v电压,发现电流有100多毫安,ec还微微发热,不是是很热,得了定个ec回来换上,好了,电池也不耗电大了,单用dc也可以开机了一切都正常了。换好ec时我也在ec加个3v电看过电流了,才1毫安。

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开阔思路

网友G:
得换ec了,升压跟ec也有关系

网友H:
宏基有一款在风扇位置处好像容易腐蚀断线不过隔离。你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换了这么多了,也不差了那个电池充电上下管了,把它们拆了看看,看能不能用DC开机

拆过了,一样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没短路的话,把升压ACDRV_CHG,链接芯片的电阻断开;判断下是拉低还是芯片没发出

芯片没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再检查的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行再换IC

请问还有哪些工作条件我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小新的,5v短路,换了10个芯片,修好开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单用dc不过隔离保护,要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小新的,5v短路,换了10个芯片,修好开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单用dc不过隔离保护,要 ...

借鉴下思路吧,我的用电池可以放电开机,插入适配器可以识别到,但是没有电流,用的还是电池的电

网友:
示波器抓波了,压根没生压的动作,没有短线,都查过了,就是感觉有点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外围。。。。。。。。。。

没修出来,没敢给他直连,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宏基有一款在风扇位置处好像容易腐蚀断线不过隔离。你留意一下

感谢,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得换ec了,升压跟ec也有关系

下次遇到再换吧,主要是一点升压动作都没有,就没想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