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为版号dah98nmb8c0

楼主(2025-06-12):
今天来了个不开机的华为笔记本,加电待机43不触发,拆机1.05v芯片附近进水,清理之后加电不升压3.3,1.8,5v 1.05v正常1.05vpg信号没有,断电时测量短路应该是那个东西给这个信号拉低了,断开后端链接一样,后边还是拉低,拆了芯片还是不升压,没看到这个板子的升压芯片在哪,偶尔看到ec下边有连锡,加旱油加焊,加电升压正常,锡点没有断开,拆下来重植后待机正常12出发后还是43,是不是桥挂了没头绪,红色区域进水

网友:
换个EC试试啊

网友:
拆了ec待机也是43,1.05v和1.8vpg被拉低,刚刚断电测量阻值很低,然后缓慢上升,后边有短路拉低了还是咋回事,没图纸,头大

网友:
ec,出触发后开启了1.05v1.8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桥晶振没起振

网友:
1.05v后边有一个开关管有点压开启没输出,换了后正常是个n管

网友A:
秒了吗 ,不是有图吗

网友:
这个ec的程序应该是在bios里边,拆了bios直接出发了强制关机关不了,加电直接0.056

有出程序跟没程序一样,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就一张照片秒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了吗 ,不是有图吗

你那边有图纸吗,我在迅维还有鑫智造,维修伴侣上都没找到

只有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