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g5

楼主(2025-06-13):
版号19753-1
本人小白,有“竟Sr谁伴我闯荡”指导,戴尔g5十代i7到手,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待机0.044,感觉电流偏大,用热成像发现usb有个转换芯片发热,拆除电流依旧,测电压5v,正常,3.3v实测3.8v,发现偏大,查芯片条件,供电开启都正常,用示波器打3v电感前段,没有波形说明3.8v并不是pwm电路产生,随后拆掉3.3v,pwm开启电阻,再次测还是有3.8v,更换一个芯片电流依旧,没有节点,准备切掉电感后端,看3.3v到底能不能出来,还有3.8v到底是电感前段来的还是后段来的,没有切,主板开始由"竟Sr谁伴我闯荡”开始修,拆掉3.3v电感测量电感前段没有电压,电感后端有3.8v电压,测量公共点有小电流公共点,说明有可能3.8v是3v 5v共用芯片漏电而来,查图纸一个一个排查发现usb有个5脚芯片坏,还有上家有几个芯片没焊接到位,重新焊接,装上电感,3.3v正常,示波器打电感前段,正常有波形,有测电感触发卡电流0.2 a,接着移交给小弟我接着查按时序测二级供电发现 vcccsa未出,供电19v正常,开启正常,5v供电短路取下电容发现还短,接着取下芯片阻值正常,更换芯片后阻值正常,通电测试,vccsa电压正常出来,电流跑到0.9A,cpu核心供电出来,打电感前段波形,只出来2相,还有2相没有波形,接着示波器测主控发给4个协控pwm控制信号,都有波形,果断换协控,更换完后,接着打电感前段波形,4相供电正常产生,但是电流依然卡0.9A,查内存供电1.2v 2.5v 0.6v3.3v都正常产生,smbus总线cpu有读的动作,测显卡供电未出,显卡供电有1.8v开启,跑图纸查1.8v工作条件,有桥开启,测量1.8v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电压正常,电感阻值也正常,果断更换芯片,再次上电,1.8v电压正常出来,显卡核心供电也出来,电流跑到1.8A卡死,测量显存供电未出来,测量电感阻值14未短路,芯片条件发现5v供电只有2.6v,电阻前段有5v,测量保险电阻值值2.2,实测470左右,未发现短路,更换电阻后,再次通电,显存供电还是未出来,但是发现更换的保险电阻中间被烧黑,果断换显存主控芯片,和5v保险电阻,和滤波电容,再次通电,显存供电1.35v正常产生,电流跑到1.9a卡死,示波器打显卡核心供电电感前段,都正常产生波形,核心供电也正常刷个bios电流依旧,怀疑cpu有问题,没有全新的cpu,更换了一个不包好的,电流依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