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一修Z77-HD3,反复重起

楼主:
最近收了一片Z77-HD3
拿到手看了看,应该没人动过。

上机测试,反复重起跑码00

测电压
内存1.5 桥1.8 1.05,
复位3.3,时钟0.39(可能是假象)
cpu电压也出了,1.23V。

这个时候就得测VRM POWERGOOD.

在DAR258左边测电压有时候有2.98V,有时候是0V

后来测DAQ27 2脚电压,有时候能导通0.6V,有时候是0V
0.6V的时候,直接跑码到AB--亮机BIOS界面。

判断 测了1K和8.2K电阻正常没有变质或虚焊。
最大可能是DAU1坏或者虚焊。

处理办法
1 把DAU1吹得漂起来。
2 直接把DAQ29拆掉,肯定亮机。

网友:
就是业余的搞一搞

我也是在家里玩玩,设备乎都配齐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条件很有限
家里不让动风枪只能在单位弄
单位最近风紧主力维修工具全部转移
以后修好再更新帖子看看

我只关心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DAU1在哪?
家里不让动风枪,这是什么家庭?

网友B:
有时钟、复位干嘛不先刷bios?

跟你同样的疑惑,先软后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单位风紧 为啥

网友:
修板条件很有限
家里不让动风枪只能在单位弄
单位最近风紧主力维修工具全部转移
以后修好再更新帖子看看

我只关心这是什么情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家里不让动风枪  为啥

网友:
挺古老的板子,练手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钟、复位干嘛不先刷bios?

跟你同样的疑惑,先软后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三板斧在这个板子上用不上。 现在是亮机后断电。 再点开机,直接秒掉电。 有两路上管G S没完全击穿,半死不活。 拆下来测二极值,一路正常,另一路不正常 准备换掉一组3MOS,加上外一组MOS上管和协控。 到时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2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跟你同样的疑惑,先软后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三板斧在这个板子上用不上。
现在是亮机后断电。
再点开机,直接秒掉电。
有两路上管G S没完全击穿,半死不活。
拆下来测二极值,一路正常,另一路不正常
准备换掉一组3MOS,加上外一组MOS上管和协控。
到时候再试。
也有可能主控也要换。
就是练练手。

找到故障点就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9: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在这个板子上用不上。
现在是亮机后断电。
再点开机,直接秒掉电。

找到故障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业余的搞一搞

我也是在家里玩玩,设备乎都配齐了

网友:
VRM POWERGOOD这个啥信号,PCH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