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充电宝 给寻线仪 和万用表,路由器供电!达到用电自由!

楼主(2025-06-13):
用充电宝 给寻线仪 和万用表,路由器供电!达到用电自由!容量拉满!又能给手机充电!又能其他用!以前有人说内置小电池!但是小电池没屁用!无法实现自由!自由!自由!那么充电宝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只要加个升压模块就可以了!才1元一个模块!非常的机智好用!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A:
寻线仪这样用不方便吧,时间长了或者高空用,有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线仪这样用不方便吧,时间长了或者高空用,有受的

傻不傻?线拉长了可以放口袋里! 线搞短,和寻线仪绑一起!!!拿绳子套起来!很多方法的!我就是线拉长1米!充电宝放口袋!模块放原来电池位置,然后后面开个洞拉线就好了!稳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线仪这样用不方便吧,时间长了或者高空用,有受的

充电宝塞口袋里!线搞个一米!高空随便测试!还很方便!一样用!说难听点!除了口袋!还可以背个书包上去!书包一样放!不过我比较喜欢放口袋里!然后去测试网线!USB头是可焊接的!线可选!我要1米,10米!50!哪怕100米我焊接上就行了!毕竟我是实践的!并不是口嗨纸上谈兵!线1米不够?难道手有一米吗?不过是无限模式,改到现在的有线模式而已!最主要充电宝可以充几千次!相当的合算!用个几年无压力!不是我吹牛逼!

网友:
哇,好高级,好流弊啊

网友B:
对充电宝的充分利用,做的物尽其用,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法,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充电宝的充分利用,做的物尽其用,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法,值得点赞!

还能理发呢!我把理发器接口改下! 理发器接充电宝!试过了!理发器的电机才3.3-4V! 5V的充电宝绰绰有余!我还用充电宝理了几次头发!线自己接一个3米的或者5米的,我接的是3米! 推个平头轻轻松松的!

网友:
确实比较牛,比我改的耐用

网友:
这玩意会有干扰的存在,不适合对精度有要求的仪表

网友C:
我直接用18650升压,买9V电池买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18650升压,买9V电池买怕了

你说到重点了!9V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了!贵又很贵!还不耐用!18650我也搞过!就是电池太长了!放不进去!还有不好移动收起来!最后选择了充电宝!充电宝空闲时候可以给手机充电!带身上,只要自己做个升压线!变换能力强!又能充手机,又能给万用表,测线仪。寻线仪!等等使用!扩展能力强!18650太固定了!不够灵活!

网友(2025-07-31):
好。其实网上有9V的充电锂电池卖。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