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既然闲着,就发个贴子吧,无图纸小修k15cr

楼主:
客户寄修一台笔记本电脑,描述主要故障,是按下开关没任何反应。板号如图k15cr

首先对各大电感加公共点打值。没有明显短路。通电,按下开关没任何反应。然后查了一下,居然没有图纸,唉,那就只能碰碰运气了。
接上电源,发现笔记本电脑的电感电压只有一个3V、 5V,其它的电感没电压.根据阻值和电路就近原则,猜到这里应该是1.05v

看了一下芯片的型号为8713E,没有电路图,还好有芯片的数据手册。

供电有,开启有。就是不出电压。有拆料的芯片,直接换一个,换上芯片后,插电后会自动触发,也就是这个主板拔了钮扣电池,会自动触发。
然后标出这个主板的供电。

没装钮扣电池,电脑会自动触发,装了钮扣电池后,第一次开机自动触发,关机后,再接电源,1.05、1.8 、3.3、5v 待机情况下都是有的。
清灰换硅脂,然后测试。

网友A:
机器还是要冷机测试一下哦 一般不出很有可能是受热出的电压冷机又重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是要冷机测试一下哦 一般不出很有可能是受热出的电压冷机又重新问题

谢谢提醒,这个电脑来的比较远,装起来,测试了三天才发货寄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