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维修

楼主(2025-06-13):
这个板通病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就是5v短路喜欢烧一大片,我这个也不例外,5v短路,3v线性短路,大概烧了6个芯片,算烧的比较少的了,以下是烧鸡成果

这板修上电以后也不一定就正常了,最近零零散散大概修了7,8台,只有两台运气不错修好了,其他都各有各的问题,比如:修完档内存,死电流,还遇到一台内存供电被拉低电流来回跳变不开机,开机以后蓝屏死机重启的,基本上都是cpu挂壁了。
我这台运气不错,换完芯片后就开机了,装机测试功能正常,正准备打螺丝装起来,发现会重启,拆机摸了下cpu,有点烫手,风扇不咋转,还以为是刚才换完ec程序不对,不过想了一下,直接掏出热成像检查,
一查果然发现问题,温控芯片旁边90多度,插上电池温度才会变成90°,怪不得进系统插电池几分钟就掉电了。

这个一看就是后面的问题,直接拆出主板看到后面一对mos管有点爆锡了,从料板上拆下一对mos管更换,开机测试充电正常,温度正常,放了十几分钟没有重启,维修结束。

网友:
上星期修了一台,EC和小东西都坏了,最后还是CPU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