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改集显失败

楼主(2025-06-13):
Y7000 板号NM-D741,独显1.8V短路,烧鸡核心发热损坏,去掉显卡1.8V的MOS转换管,小改电路,成功亮机但是会风扇常转掉电。借鉴大神们的经验改集显,怎么都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图纸中温控的地址;

买的芯片CT75MMR

芯片脚位图:

芯片文档中关于地址的配置

改好的电路,当然显卡端level shift 转换MOS是断开的。

最后测试失败,依然是过一会风扇常转然后掉电。
抓取的SDA数据线波形图:

SMBUS总线上对0X9E的读取没有响应。
买的是CT75MMR,小封装的。没买那个SOP8封装,是芯片不对吗?

补充内容 (2025-6-17 21:45):
-------------------------------------------------------------------------------------------------------------
重新买SOP8封装的芯片后成功
帖子不能编辑后续发在楼下

网友:
这种不行,有个转接小板,改上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购买芯片后成功屏蔽独显

总线上还有其他设备,这个SDA的波只是读温控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