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BIOS USB可以正常使用进PE USB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5-06-14):
收到主板测量USB阻抗电压正常,进系统用软件测量USB都显示正常,进BIOS测量USB正常,进PE U盘也可以使用,键盘就不能使用不能切换大小写就像死机状态一样,更换USB供电IC 更换桥片状态还是一样,测试到IO发现MS-CLK无电压正常为5V

网友:
顶一下 最后搞定没 还是直接借了供电?

网友A:
已经搞定了 RN2不良

网友:
能说下主板具体型号吗?

网友:
我这个是工控X86主板

网友B:
不懂要问,最后是IO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定了 RN2不良

看开头描述我还以为是USB接口有问题,看到一半又变成了键盘有问题,最后定位到是EC一个引脚无电压,描述的有点乱啊,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C:
楼主这应该是键盘不能用吧?不是usb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要问,最后是IO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RN2排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应该是键盘不能用吧?不是usb不能用吧

进系统进BIOS都可以正常使用,进PE不能不能使用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正常的吧!还有插鼠标可以。插键盘和U盘不能用的。还有3.0设备可以用。2.0设备插上没有反应。华硕和Dell服务器主板上。工控机遇见过一次。普通键盘不能用。游戏高端键盘可以用。就是同一个USB接口

网友(2025-07-16):
楼主加油,恭喜发财